G40-70触 发不上电

楼主(2018-08-19):
好久不上电,不发图片了。联想装机水平烂。 下班收到一个40-70 急用。拆下量 1.35的供电短路。 断掉了CPU 和电感 。还短。心想肯定哪个胶布下的电容不行了,1.35的电压,烧不起来。一个个拆。基本拆光,还短。什么鬼。想想还是明天搞吧。一瞬间看到一个镙丝卡在散热器位置。拿掉不短了。草。 害我找了半小时。垃圾联想。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上去, 原厂 掉一个螺丝在里面,我佩服老

网友:
好像有点厉害哦!这么明显的故障....

网友:
还好卡在散热器位置.要是四处跑.恐怕引发灾情了

网友A:
这都不稀奇,你们见过里面还有一条4G内存不,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稀奇,你们见过里面还有一条4G内存不,新机器

楼上的运气好啊,帮人家修机器,还有内存得

网友:
维修电脑主板前,先观察一下还是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的,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吃到“烧鸡”,真是运气。

网友:
螺丝;我静静地看着你再拆会

网友:
这都不稀奇    我这边卖华硕    前天成交一台机器   结果客户装包的时候有异响   客户不愿意要了    我拆开一颗螺丝在主板上呆着居然没有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