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 时开时不开机

楼主(2018-08-19):
顾客拿来开机,说用一半的时候,电脑自己关机,过后开机就进入不了系统。开机出现问号的文件夹

同事就想进入winpe 测试 SSD,但是一直黑屏进不去, 外接Mac OS 系统也进不了

测试一半,同事说机器开不了,后来拿来顾客的SSD放在别的电脑,能够正常进入系统。进winpe测试也没坏掉,一切正常

就把硬盘装回顾客的机器,突然又可以开机,又可以进入系统,可是测试多几次又开不了机,绿灯也不亮

所以跟顾客报价修主板,顾客同意了就拆板下来维修

测试 PPBUS_G3H 8.58v, 正常

接着测试 PP3V42_G3H , 显示4.1v, 正常应该是3.42V

看图 PP3V42_G3H 由 U7090 转

测试U7090 2脚 ,  L7095 也是 4.1

不管了,直接换 U7090, 换好过后还是一样

R7096 是接地的,拆下,然后测试 R7095 是正常的

就换上R7096 ,C7095 也一起换上,然后再接电,测试3.42V 正常。

正常开机。。重复开机关机很多次,测试没问题

网友:
技术够硬,谢谢

网友:
典型的反馈引起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此类问题貌似通病了,论坛看到几次这种帖

网友:
原来是待机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