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70能开机但是电源灯不亮不充电维修+电源小板电路浅析

楼主(2018-08-19):
苹果A1370 板号: 820-2796-A

故障:开机能正常亮机进系统,但是适配器小绿灯黄灯都不亮,不充电
这种故障基本上是苹果SYS_ONEWIRE总线问题
该机SYS_ONEWIRE总线从主板的电源小板排线接口J4700直接到EC
那么问题就在USB电源小板、小板排线和EC之间
刚好同行手上有一台修好的机子,借过来测试一下,最后确定是USB电源小板问题
换作平时就直接换小板了,但是这个板手上没货,订货的话要两三天,而且成本也高
虽然小板没有图纸,不过正好现在手边有一个好的,那就对照着修一修
对比两块小板测量发现SYS_ONEWIRE总线打值都有七百多,应该正常
但是适配器中间针打值,好的小板有六百多,而故障板只有两百多,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小板没有图纸,只能跑线看看SYS_ONEWIRE总线和适配器中间针电路是怎么连的
最后跑线结果如下:

原来中间只有一个5脚的芯片,芯片上印字:ATC   百度、淘宝都查不到相关信息
仔细想想苹果机子SYS_ONEWIRE总线电路设计都是差不多的
像A1502这种只有个电源头直连主板的,SYS_ONEWIRE总线电路就在主板上
翻开A1502图纸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芯片,最后果然有发现:

这个U7000 MAX9940芯片的脚位和功能与电源小板上的5脚芯片及其相似
翻出A1502料板一看,果然该5脚芯片上印字也是:ATC

果断给小板换上该芯片,换好后适配器中间针打值恢复到正常的六百多
装机测试,一通电绿灯就来了,过一会变为黄灯开始充电,故障修复

网友A:
短接这2个脚应该也可以吧                                    .

网友B:
这样跑下线路修下来省了块电源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这2个脚应该也可以吧                                    .

我没有测试过,直接短接应该也可以的,补上的话更安全一点吧,对EC多一层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跑下线路修下来省了块电源小板。

是的,能修好还是很划算的,而且也增加了一点盲修类似的电源小板的经验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小板断线,飞到主板上,我发过类似帖子。我当时没小板进行对比测量,用示波器打中间信号的波形,最后修复了。也发过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小板断线,飞到主板上,我发过类似帖子。我当时没小板进行对比测量,用示波器打中间信 ...

恩,原理是一样的,我是刚好有时间,又有好板子对照,所以干脆花点时间,研究一下,把经验提炼出来,以后大家修到就方便多了

网友D:
功底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E:
谢谢楼主和6楼的经验分享,维修此类问题多了种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底扎实,思路清晰,

有机会多研究多积累经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和6楼的经验分享,维修此类问题多了种解决方法

维修就是要靠大家不断积累经验

网友F:
保护芯片坏,ec读不到适配器信息,直连也可以,容易损坏ec,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保护芯片坏,ec读不到适配器信息,直连也可以,容易损坏ec,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

是的,这个转换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如果没有他的话,EC就危险了

网友G:
你们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呀。我是修的少。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呀。我是修的少。学习啦。

现在就苹果机维修利润还能高点,所以拿到手才有动力多花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修苹果 的 比较赚钱,但是也不太好修 。

网友:
短接应该就好了 只是可能会不太安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 ,这小板 是不贵,但是客户着急 ,就得修。
不忘晴天
是的,现在维修利润也低,能修好多少都还能节省一点成本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 ,这小板 是不贵,但是客户着急 ,就得修。
是的,现在维修利润也低,能修好多少都还能节省一点成本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少,有利润,看到帖子,学习了,增长了修机的思路。谢谢

网友:
好方法,省钱了,之前 遇到都是直接换小板,o(∩_∩)o 哈哈

网友:
这个看板号也不好使吧,不是要看贴纸的型号才行吗?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 :)

网友:
最怕坏EC了,带程序,不好找啊

网友(2018-10-13):
楼主好技术呀 短接应该就好了 只是可能会不太安全

网友:
短接这2个脚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对于经常潜水的我 必须出来冒个泡 顶一下楼主 真技术

网友(2019-06-18):
楼主看来是个高手呀

网友:
料板破了好大一个洞啊 楼主就地取材不错

网友:
刚好遇到这款机器,非常有用。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苹果还好有料版 这玩意是不是就中国有

网友:
修得越多经验就越丰富,666

网友(2022-10-21):
芯片装好是对的,防止返修了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2024-04-13):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