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短路要怎么检测

楼主(2018-08-19):
一块华硕b75,短接开关针,键盘等亮一下很快就灭了。cpu风扇都没有来得及转。第二次点,就没有反应了。应该是短路了吧。一般这样的症状是哪里短路呢

网友A:
留意  12V  CPU  供电

网友:
哪里短路烧哪里 再也不用担心板子修不好

网友:
把CPU供电去掉在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意  12V  CPU  供电

是12v短路。测得一个上管坏了。换之。但是还是短路,是不是要换供电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2v短路。测得一个上管坏了。换之。但是还是短路,是不是要换供电芯片了?

拆了  不装就可以

网友C:
拔掉CPU供电插口,直接短接atx接口绿线强制上电,能上电就是CPU供电问题啊,测CPU供电的供电mos管,测所有上管看有没有短路!!测mos管D G极有没有短路,测出来就直接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拔掉CPU供电插口,直接短接atx接口绿线强制上电,能上电就是CPU供电问题啊,测CPU供电的供电mos管,测所有上 ...

上管换了后还是短路。那是不是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管换了后还是短路。那是不是只能换芯片了?

确定上管是短路了吗,是更换之后又烧吗,有驱动IC就先换驱动IC,不行就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就是先把CPU供电去掉,通电看一下,如果短接开关有电,说明是CPU那块的管子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上管是短路了吗,是更换之后又烧吗,有驱动IC就先换驱动IC,不行就电源管理芯片

是确定的。一个上官短路了。更换了后变成一点反应都没有了。症状像不触发,去掉12V,风扇又能正常转,问题肯定是在12供电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