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110c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8-08-20):
昂达h110c主板+6代u,可以进pe,进不了系统,bios恢复出厂设置,系统win7新装的,是不是引导问题,可以进uefi的pe,普通的pe进不去,一样卡死在进入的界面,

网友:
更换内存试试吧。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是内存问题。单个内存条逐个测试,那个不过系统就是那个有问题。

网友:
PE问题。普通PE加载不了UEFI驱动。或者设置BIOS用兼容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