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独显LA-4103P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8-08-20):
惠普CQ40独显LA-4103P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案例

  今天同行让我拿台笔记本不触发的机器回来修,惠普CQ40,是一台有点年份的机子,质量不错,用了这么多年还可以用,算得上是一代经典了。拆机要注意的是先拆键盘,左下角有一颗螺丝拆下来才能拆边框。翻了下自己以前维修过的CQ40的记录:

  ①待机0.010A,触发上电1.4A,所有电压全出来了,先刷BIOS试试。刷回原机备份也能亮机,可能是我拆机拔掉BIOS电池后就好了,或者是清洁后好的,不知道原因。装上壳后又不亮机了和原来一样,左边中间的LED(Cap Lock)灯一闪一闪的,拆开清洁内存又好了,后来查出是BIOS虚焊导致的;

  ②客户说可能是灯管的问题,因为可以看到图像。开机又可以显示了,有时有快速的明暗闪动,再后来就无背光了。BKOFF#背光开启信号正常,3.3V,INV PWM亮度调节 3.3V,正常,拆A B壳查屏部分,灯管能点亮,虽然有点闪,查高压条,屏线到高压条电路板都通,高压管理芯片MP1010BEF,高压条的芯片和线圈发热不明显,去保护是可行的方法,目前无返修;

  ③待机0.028A-0.9A充电正常,触发电流上到1.7A-1.3A-1.0A-键盘scroll(num lk)键上方的白色指示灯有规律地闪三至四下,一直循环,看来是加焊的节奏。PR239修过,是从PC239正极飞线过来的。PR239原值10欧,现测量100欧,应该没关系。加焊独显N10M-GE2-S,电流到1.0A左右就不动了,不显示,刷BIOS,电流到1.4A显示了。

  这时待机电流是0.015A,触发电流到1.5A显示,最高到2.0A掉电。原来是我没装散热器,内存槽内槽是坏的,外槽能用,一般来说电流到0.8A-1.0A不再长的话基本上是内存不过的原因。还有就是客户的适配器不行,虽然有19V的空载电压,但是不触发。本以为是滤波不良,拆开一看原来是BAT_ID脚断线,所以插上主板后电源指示灯不亮。

  今天这个是笔记本不触发,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0.006A,我这电源有0.003A的表底。

  要么EC坏或工作不正常,要么是电池损坏。按照以前老式的待机方式这么小的待机电流应该是3V5V的PWM供电还没有正常出来,线性3V应该是已经出来了。

硬件情况如下:

  版号:JAL50 LA-4103P Rev 1A 2009-05-08 独显

  三星250G

  DDR2 2G*1 镁光双面16片

  T4200 SLGJN 2.00/1M/800

  AC82PM45 SLB97

  N10M-GE2-S 0932U2

  AF82801IBM SLB8Q

  KB926QF D3

  U27 25L8005M2C

  CMOS电池拆下测量3V数值正常。

  Y2是南桥晶振,可以捕获到正弦波,算正常。Y5是EC晶振,测量有正弦波,32.768KHz。

  BIOS芯片(SPI ROM)U27 25L8005M2C的8脚测量有3.3V,正常。

  仁宝的图纸有个好处就是查供电来源就在后面加个P,比如这个+3VL加个P后是+3VLP。

  来源于TPS51125待机芯片的8脚VREG3 3.3V线性输出,既然不触发就顺便查查BIOS芯片的1脚2脚波形是否正常。

  1毫秒的时基抓取不到波形,能抓到的是这种有规律的波形且还是50Hz,这就证明机子没有正常读取程序。仔细观察发现EC的引脚有个别腐蚀,EC的1脚GATEA20腐蚀脱离焊盘,37脚EC复位脚也有轻微腐蚀。

  清洁后确认是脱离焊盘。

  EC的供电正常。

  9脚。

  67脚。

  PL302上测量不到3.3V的+3VALWP,PL303上测量不到5V的+5VALWP,查PU301、TPS51125(实板中丝印是CJ=BH,也就是RT8205AGQW)的条件,1脚ENTRIP1和6脚ENTRIP2都为低电平。

  受控于PACIN_1、EC_ON和检测CPU温度的热敏电阻,由于PQ308在实板中是不装的,所以PACIN_1可以略过,现在就来追查EC_ON。

  由U30 KB926QF的102脚发出,测量为低电平。

  根据这种情况接下来就应该查EC的待机时序了:供电、时钟、复位、读取程序。

  KB926QF 67脚供电3.3V正常,这在上面已经测量过了,时钟在晶振Y5上有个脚能测量到32.768KHz算正常,37脚复位是0.33V,不正常。

  风枪加焊EC KB926QF后测量是3.3V正常了,这时待机电流是0.010A,在PL302上测量到3.4V证明+3VALWP正常了。

  在PL303上测量到5.1V证明+5VALWP正常了。

  这时PU301的1脚ENTRIP1测量是1.1V,符合芯片开启PWM1的条件。

  6脚ENTRIP2测量是1.3V,符合芯片开启PWM2的条件。

  到这个阶段已经可以触发电源开关试试了,电源开关是JP59上的9脚,SMB_EC_DA1_R测量有3.4V,正常。

  对地短路后可以触发上电了,电流一直飙升到1.4A时亮机,最后稳定于1.6A左右,CPU供电一开始是0.97V,到亮机时是1.14V,至此修复。装上电池充电电流0.8A左右,同时证明EC的1脚GATEA20腐蚀脱离焊盘并不影响大局。

  总结一下这次的维修经验:由于EC的1脚腐蚀脱离焊盘,本来我是想拆下EC换个新的试试,可是风枪调到380度吹了好久都卸不下来,再往上调到420度都不行,干脆就再测测37脚的EC复位,没想到真的3.3V了,一切皆有可能!

本文作者:英峰雪

网友:
这个会不会不稳定啊,加热后能出复位电压 等冷机后会不会还原老故障啊、

网友:
你这万用表和可调电源,好高级呀,羡慕

网友:
虽然小白看的云里雾里的,但是能感觉到楼的流逼。。。。。

网友:
老哥看到你的福禄克数字表了    土豪装备啊

网友:
好高级的设备啊。高手值得拥有。。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谢提供不触发的检修程序 ,图文并茂, 辛苦了 ,加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加热修好的机器都怕不稳定,建议楼主可以把ec引脚加焊下。再测试一天

网友:
触发的检修程序 ,图文并茂,学习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