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530U3B BA41-01901A 卡LOGO 小修顺便上传图纸BIOS

楼主(2018-08-20):
530U3B BA41-01901A  卡LOGO      果板一样卡   刷BIOS 无果    拆网卡  声卡无果      找板固态 4个数据线电容找了半天没找到  拆  固态晶振OK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Lotus-13R_MP1.3_120402 530U3C.pdf

530U3B BA41-01901A.zip

网友:
意思是固态硬盘出故障了 导致卡LOGO 应该不是固态晶振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固态坏了,后续换固态怎么没有发出来?换固态应该是个麻烦事 主要是颗粒换上去,该如何量产呢?

网友A:
说了半天是晶振坏了吗  应该是固态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是晶振坏了吗  应该是固态芯片吧

屏蔽固态啊  就跟ACER  S3  卡一样的屏蔽固态  不可能换个固态芯片对吧  16G的有个什么 用

网友:
原来是固太盘在倒鬼。学习啦。是在bios里屏蔽固态吗

网友:
这个问题修很多了,就是固态有问题

网友:
一般  这种  都是以为   外设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