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73开机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8-08-20):
机器特征:明基S73开机不显示,该机是945PM芯片组,ATI X1600显卡,
维修故障:该机被人修过,电流可以升到2A左右,有几次跳变,打LPC总线,有好几次波形的跳变,感觉还差一步就显示了,用经验来看,应该是过不了显卡,或者初始化PCI设备不过,于是先查显卡的各路供电,未发现异常,再查27M的显卡震荡电容,波形正常,再查北桥到显卡之间的PCIE总线上的电容两边的阻值,未发现异常,但显卡比较发烫,由于暂时没有PCIE诊断卡,没办法确定是PCI设备不过还是显卡检不过,于是再查PCIBUS的晶体,发现不振荡,查该PCIBUS的供电无,偶然发现PCIBUS的电源控制器TPS2231已经被人取掉(该机是被人修过的),于是怀疑PCIBUS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导致PCI设备初始化不过,于是摘掉PCIBUS,试机仍然不能显示!(另注:该机器的显示屏的供电没有,该供电是由显卡控制的)

问题:现在不能确定是PCI初始化不过还是显卡检不过,继续修该是什么样的思路呢,请各位版主出谋划策!谢谢

网友:
发图看下,这样全靠猜,,,,,,,,,,,,,,,,

网友(2018-10-24):
楼主麻烦你拍一下别人维修过的地方的图片看看

网友:
汗,现在的电脑你还修,这样的东西,直接在网吧淘一片主板给他,几十元钱。

网友(2019-03-06):
这种情况
供电没有 是后期拉低的。
就不知 量这电压的人是用什么设备量的。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这么老的机子

网友(2019-06-10):
太老的机器还不如X宝上买个主板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