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0):
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乐视超4 X50

  电源板标识:SHG5016A_215E

  主板状态:MSD6A938_MBD_A_H5100;DDR3G+EMMC 16G;LVDS

  故障现象:机器雷击呈三无,指示灯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取下电源板单独测试,无12V输出,300V电压正常,该电源由SSC3S910和5591构成,维修过程很顺利,SSC3S910和一只1N7002损坏。

  装上电源板,机器指示灯亮起,窃喜主板应该没坏,于是找来遥控开机,但按了几下没任何反应,检查遥控器也没有发现问题,取下主板,外置12V电源给主板供电,短接主板KEY到地也不能开机。

  此时自然会想到接上工装查看打印,该机的串口在USB3.0口,主板反面有RX TX标识,也可以直接焊线,由于该板默认串口是关闭的,只看到UART BUS OFF结束,没有更多有用的信息,所以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串口打开。

  连接上809H,飞线读取EMMC前100M内容,读取前100M是为了把主板KEY一起读取保存,防止因后续操作失误导致KEY信息丢失,那样就有点麻烦了,接着用HXD打开刚读取的100M内容,找到串口标识并修改保存重新写回,复原电路再次上电获得如下打印(结尾片断):

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1

  这时上屏供电有了,由于没有接屏,不知道当前状态(后来证实该板开串口后正常启动的打印就是到这里结束,维修中发现好些主板的串口打开后上电方式会由原来的二次开机转为一次开机,比如这块主板就是),于是断电接上屏,查看当前显示状态,但再次上电后的打印(结尾片断)就变成了这样:

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2

  待机了,但遥控键控都不能开机呀,此时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软件坏了,刚好手头有乐视938平台的强制升级包,串口也打开了,干脆先刷下再说,按住回车键给主板上电进入控制台,输入cu回车,顺利升级,结束后主板自动启动,修机王也显示正常开机。

  遥控操作正常,心想果然是软件问题,于是将主板装回机器,上电试机,结果还是傻了眼,红灯亮按遥控没反应,还是不能开机,查看打印仍然是待机状态,这时有点不知所措了。

  前面已经证实遥控电路及遥控本身是正常的,也刷过机了,为什么还是不能开机呢?正一筹莫展时朋友送来了锦囊和原理图,提示检查时序电路,以前维修中没有遇到过时序电路出错的案例。

  时序电路出了问题,具体体现在待机时,不应该有的电压现在都有,就会导致这种故障现象,还是基础理论知识欠缺,才知道这一点,于是给主板通电,对照电路图,测量待机时所有正常开机才有的电压全都有了,果然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姜还是老的辣。

  这时维修就有了具体方向,打开PDF,搜索“PWR-ON/OFF”,共找到如下几处接口电路:

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3

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4

  实际电路中,R1426没装,接下来的关键测试点就Q1405和Q1406,测到Q1406的栅极电压为0.8V,漏极电压接近0V,这里就不正常了,Q1404是P沟道场效应管,当然就导通了,由于Q1406是N沟道场效应管,0.8V不足以让其导通,而此时其漏极又呈低电位,所以Q1406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断电,在路二极管档测漏源极正反向均有0.1V左右的压降,取下该管测量,结果一致,为稳妥起见,将该管的三个脚短路后再次测量,结果仍然一致,这就可以说明Q1406确实是坏了,装上一只2N7002后上电试机同时监视打印,顺利待机,测量Q1406漏极为5V左右,Q1404无输出,短接主板KEY脚,顺利启动,反复试机几次均正常,主板修复。

  装回主板,遥控也正常二次开机,至此,乐视超4 X50雷击呈三无 指示灯不亮故障修复。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电视机的主板也有图纸,管理你怎么不分享一下。感觉这个维修好复杂,比修平板还繁琐,何时才能和你一样优秀?串口打印?这个真心不懂意思

网友:
串口打印我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