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学员主板维修学习小结

楼主(2018-08-20):
100期学员故障板的维修经验小结

  作为一个初学者,拿到板子的第一反应看型号、打阻止。

板子的型号6050A2412201-MB

  首先老师让我们找出PWM电路的故障,我拿着万用表打公共点的对地二级体值,发现所有的值都为零,看电路图即可发现公共点所有滤波电容都是接地并联的,所以只要其中一个短接,其他都会短接,而PWM电路公共点也没有其他对地的元器件了,感觉问题就是电容了,对电容进行查找,而查找电容短路的情况除非自己坏了,或者被短路了才会出现阻值为零的情况,板子无明显进水,有人为故障,于是拿着放大镜对着电路板的PWM电路周遭的电容进行观察,

各pwm电路
  果然电容下面藏着一根铜线,本以为好了,再量还是短,隔壁又再次提醒,那你再找找,经过再三查找发现一共有三个电容被直接短接倒地。然后公共点就这样出来了。
  第二步测量电感与公共点之间是否短路,如果短路的话19V将直接到电感前端,烧穿电感后端元器件,经检查并无短路现象,
  第三步,测量相位角是否断线,如果断线19V将会把上下管直接击穿经检查也并无断线。

  在以上步骤都检查之后便开始通电抓取波形了,通过示波器来检查电路。

   检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达到,一步步查找条件是否齐全,但是除了从电源适配器下来的电压之外,其他一点电压都检测不到,从电源适配器开始,然后查找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有一个6V基准来开启产生公共点的两个MOS管,产生公共点,经过然后肖老师对我们讲了一下待机芯片具体的工作流程,从主供电一直到3、5V的PWM输出,接着跟着思路来,EN悬空开启不管他,2V的基准,3V,5V线性输出
   检测发现Vin有供电,ACDET、6V基准、ACOK都正常,为什么不产生公共点呢,继续往上查找发现少了两个电阻,R309,R308,难怪没有公共点。
   产生公共点之后,我再去抓取待机芯片的3、5V输出,发现也没有,然后我再去抓取3、5V线性,抓波之后发现波形正常

然后查找EC有没有供电,发现有的但是发现ENC并没有PWM的开启信号,于是便开始查找与EC之间有没有断线,查找电路图对比点位图,终于找到了不开启的原因,原来是缺少了,一个电阻R324,使得EC发过来的信号没有送到待机芯片。

   装上之后便产生了3、5V的PWM输出。接着便想着触发了,按下开关EC发出PWRBTN#,然而我想象中的情景并没有出现,还得找条件,于是去找有关PWRBTN#这个信号旁边的元器件,最后发现触发开关这边少了两个电阻,
   补上OK,再抓波形,有了高低高应该没错了,接着测了一下内存供电还有桥供电的波形,波形正常,上U,上内存跑码,终于算是完工了。中途还有一些因为滤波不良导致的一些问题由于没有留图我就略过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次修机的经验,首先对主板的大体工作流程有一定的理解,在这个的基础上对各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有一定的理解,然后就是芯片的工作条件及原理也要了解,最后各个芯片之间的联系与先后顺序也要熟悉。作为一个小白,我还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要学习,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