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按开关电流0.02版号 6-71-W65J0-D02 外标签被撕掉了看不粗具体型号

楼主(2018-08-20):
县城同行发来维修说不通电
故障  开机电流0.02
拆机检测  测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   按下开关瞬间只有3  5 V 电压出来了   此机待机 3  5V要开下开关才会出来

维修思路  接着测了PQ22的  次级3 V电压  度没有   受控5脚SUSB为高电平导致  而susb受控于SUSB#   一路追查发现在EC8587 工作条件正常且33pin发出
PWR_BTN#的情况下  南桥没有发出SUSB#也就是SLP_S3#信号为低电平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32.768  正常 RTC VCC3.2正常   RTCRST#1.2 V  不正常   应该是3V左右才对   这个位置很好找 有个节点JOPEN2  其上拉电阻R209  20K
换了个10K  上去插上电源  电流花花的上去了                         图中红圈位置就是需要更换的电阻  记得以前修过同型号的本本 是不定时断电  或不通电  当时换的一个6脚双mos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组     还有记得帮我加分哈
图中红圈位置就是需要更换的电阻  记得以前修过同型号的本本 是不定时断电  或不通电  当时换的一个6脚双mos

网友:
具体机型是什么呢。。。。。。。。。。。。

网友:
只知道是神舟战神的  看不到其他信息

网友:
不论牌子,不用图低,不看点位,样样能修

网友:
有 版号的啊   直接看版号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