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害死人的Y450掉电

楼主(2018-08-20):
这个机器相信老司机们修过很多台了,特别是掉电通病

很多都是加焊下芯片,然后换个电容OK

我这台机器拿到手前一个月有修过这个问题,目前还是0.3A左右掉电

怎么样,现象是不是很像通病。别急,我换了供电芯片和电容还是不行哦。

耐心来测测供电发现都有了,就是CPU供电没有。

可是CPU开启有了,然后就是供电脚

一直只有3-4V这样掉电

这样心里有底了,妈耶!估计是转换电压出了问题

先量下15V上拉没问题,PR146也没问题就直接换PQ48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确实, 通病害死人,, 一般人 一来就是干 小板 电容,芯片的。。。 想不到广达的 15V 开启二级电压爆头了 ,哈哈

网友:
经验有时是个好东西,有时却很坑人,楼主没被坑是实力的体现( _)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块这个小板,但接不住这个机了

网友A:
大师你这个胜利的姿势是认真的吗,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这个胜利的姿势是认真的吗,哈哈哈

别叫大师,我只会点皮毛而已

网友:
上次修过这样的机器,是掉电,保险直接短接,才不掉电

网友:
真的  烦人  修过  都有这种   感受

网友:
以为会秒杀了对吧

网友:
这机器掉电要用示波器来修方便。波形一抓一个准

网友:
Y450掉电见过几回,用示波器修,要点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