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f1换桥后30分钟掉电

楼主(2018-08-20):
    雷神911-f1,拿来是3V短路,换了桥上电电流0.45,找了几个BIOS,最后亮了,但是亮机慢。而且不定时掉电。还是怀疑BIOS问题,自己合成了一个还是不行,有没有哪位老大遇到过?查了很多帖子,SR2C4有很多出现这情况,结论是桥的问题。但是我又买了个桥换上,情况一样。这单亏大了。
换了3个桥都一样。BIOS里面ME VISION 0,0,0,0

网友A:
换同类型的料般上拆吧 一般是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同类型的料般上拆吧 一般是可以好

你是指桥吗?还是BIOS?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上某宝买一个

网友:
那你是真的亏大了,应该是bios问题,去找个原厂的bios吧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有解决方法啊?换了3个了

网友B:
这个要刷原厂的BIOS才可以啊,一起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原厂的BIOS才可以啊,一起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bios刷过很多个了,里面有原厂BIOS,还有售后提供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