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45进水,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8-08-20):
机型:联想e445。
故障:客户说不开机。
检测:待机电流0.01、按开关有动作,电流上到0.05不动。拆出主板,仔细观察发现有进水痕迹,很少,下图

别的 地方也有,很小的进水痕迹。先处理了再说。有个电容下边漏铜,仔细检测是对地端,并且没断开,不管。
  从迅维网下载了图纸,找到待机电感。测量没3   5v。

检测8205开机条件,16脚vin 19v 。17脚vreg5  5v。3脚ref  2v。13脚in  3.3v,1  6脚两个3  5v使能脚0.23。这个不太正常。

这张图就是这个机子维修的重点啦。可以看到ENTRIP1  ENTRIP2是由一个6脚芯片pq405控制。pq405下面由pq406控制。pq405的2脚和5脚必须是低电平才能截止从而产生ENTRIP1和ENTRIP1。所以pq406必须导通,也就是pq406的2脚链接的三个电压EC_ON     VS     MAINPWON 必须要是高电平。
    以上是理论,我测量的结果是vl有5v  。pq406的2脚0.23v 。在ec端测到EC_ON有3.3v 。MAINPWON 无电压。vs无电压。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啦。
因为这个地方也没看到进水的痕迹。小零件都用镊子审过没问题。主要是没点位图。主板上小电阻也没标示。就不太好查了。
下面的pq407没装,不管。
帖子是边修边写,比较乱哈。

中间郁闷了好长时间的。没有维修思路。找不到小电阻,曾经怀疑pc420短路,奈何找不到。作罢。

也曾经把pq405直接拆出。到时可以出3  5v。可以开机,也能进系统,就是不定时掉电。时间有时长,有时短。

继续干!  pq406的2脚通过两个0电阻链接到ec的102脚。没断路。就是没电压,手头也没这个ec的资料,不知道这个电压到底是谁产生的。
vs的电压是8205的13脚通过一个499KQ的电阻过来的,有0.23v,又过一个pr415  100KQ,链接到pq406的2脚,就成0v啦。

仔细分析EC_ON。ec端有3.3。过了pr418就没了。就没了。也找不到pr418.

打阻值,pq406的2脚到EC_ON端超大。灵光一闪,哈哈哈。是不是这个pr418开路地干活。动手开干。

料板上找到一个2.2KQ的电阻,分别用飞线连到pq406的2脚和ec的EC_ON 脚,就是ec的112脚。
打下这一行字,真体会到说着容易做着难啊。小电阻没固定,焊个这弄得我。。。。。。。。。。

实测两个小时无掉电。ok!!

好了,不说了吧,可以收款啦。下面来一张定妆照

网友:
这个非现实的,真够长的。

网友:
过来看看,这线飞的不错,小小白过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其实你可以飞短一点的。。。。下次再坏了碰到像这样的就是你修的

网友:
说实话,看的有点晕

网友:
进水的最好修了,放大眼睛看就行了,不要乱怀疑别的,给新人一些建议

网友:
PWM的3.3 5V波形            需要EC发出ON来开启····
可以判断EC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A:
这个应该设为精华。飞西安哪里容易被喇叭先挂到

网友B:
ENTRIP1  ENTRIP2没有上拉电阻,pq405中的两个场管不导通是多少伏?

网友:
挺好,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TRIP1  ENTRIP2没有上拉电阻,pq405中的两个场管不导通是多少伏?

一个1.2,一个1.4,,应该是1.5v吧,内部肯定有上拉,参考51125的定义,用一个电阻接地是正常工作,直接接地是关闭。

网友:
看你咋这么面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设为精华。飞西安哪里容易被喇叭先挂到

当时只是试试看,也没刻意的去注意。好了后就直接用胶带固定了,心里一直有个阴影,老是害怕这个飞线漏电不想让它走元件太多的地方。这里宽敞些

网友C:
                有想法 有耐心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想法 有耐心 !!!

有房贷,有压力才有动力。。。。。。。。。。。。。。。其实说着容易,修了三个小时吧,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
恭喜完修。看图VS并没有参与PQ406的导通。

网友D:
很想知道这些图纸哪里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这些图纸哪里能找到。。

论坛里有啊!这个就是在论坛找的,花了我10个积分的!

网友:
脑壳都看晕了  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般人能修好,楼主是大神,这个维修费多少钱?

哈哈,够我一天的开销啦

网友:
进水有断线的   好多没有标料位 很难找的

网友F:
楼主你可采用一一断开法不更快。。。。。。

网友:
有想法 有耐心,飞的好远,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可采用一一断开法不更快。。。。。。

您是说断开pq405吗?不行的,开始就断的这个芯片,想着试试看,3   5v是出了,也能开机进系统,就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有时候进系统十几分钟才掉。应该还是这个pr418有问题,藕断丝连的。看图纸这个pr418的ec_on的3.3v还要通过pr414给ec提供一个mainpwon的电压。我分析应该是这个电压缺失造成掉电。通过中间串联一个2.2 ko的电阻的飞线,这个问题才解决掉的。

网友:
厉害,电压部分可以测量出来,就是信号波形偏离的话就难了,佩服你,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