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602p y550 待机过大 跑马就掉电到0.4

楼主(2018-08-20):
la-4602p y550 待机过大 跑马就掉电到0.4
待机过大  不是待机出问题了,可以上电,是pr301 pr305其中一颗 坏了  之所以pc311 电容损坏 导致,  跑马掉电 到0.4  是因为 nec 大电容的问题,请各位同仁不要走弯路,这机器市面上很少,换上330 x 4  就可以了!特别注意的 保护隔离的两个p勾到的 mos官 正常导通是电压是 13v  ,不同现在传统的 8v ! 源之维创致心服务

网友:
传说中的 NEC 电容 。。。。。。。。。老同比

网友:
修到的NEC大电容 基本上都是刮出了换的330X4

网友A:
换个330*3  行吗  . 我们都只换三个330的  .

网友:
只要是NEC的电容不管用到什么样的机型上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330*3  行吗  . 我们都只换三个330的  .

最好上4个  老cpu

网友B:
恭喜完修。请教楼主,待机过大是PR301、 PR305或是 PC311 这3个零件的其中1个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请教楼主,待机过大是PR301、 PR305或是 PC311 这3个零件的其中1个出问题?

pc311是这两个电阻的 后及滤波,电容坏,导致电阻坏

网友:
学习了,高手都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