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 映泰 H61MGP ver6.0 触发 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8-08-20):
求助,在线等 映泰 H61MGP ver6.0 触发 风扇转一下就停。抠电池放电 依旧这样,我是小小白不会 修,就是想学着修,谢谢谁能告诉下大概故障问题??感谢

网友:
应该是少了某个电压,看看CPU_vtt电压有没有

网友:
一般缺电压 或者CPU供电短路 还有就是电压检测

网友:
像是短路了,测一下电源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嗯,谢谢兄弟们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