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引起的奇特故障——盈通H61战警版V2.1主板开机自动进BIOS的维修

楼主(2018-08-20):
电容引起的奇特故障——盈通H61战警版V2.1主板开机自动进BIOS的维修

  今天正在店里逛论坛看帖子,一客户来说他的台式机一开机就显示很多英文不进系统,让别人修了几次都没有搞定,电脑没拿来让一块上门看看,反正店里暂时没生意客户说离店很近,(没办法现在电脑维修确实不太好做了,还是服务好点吧),店铺老板就带着装机U盘亲自随客户去上门服务,我就在店里继续逛着论坛了,一根烟的功夫,老板回来了,说是自动进BIOS,回来拿硬盘线和BIOS电池……又过了十来分钟,老板直接把主机给扛回来了,我心想肯定没有那么简单的事,都被别人修了好几次了都搞不定,肯定不是做做系统、换换BIOS电池和硬盘线那么简单的事,硬盘接口上被上家敷满了热熔胶,可能是怀疑不认硬盘而直接进BIOS的故障吧。

  接显示器开机如下图:

盈通H61战警版V2.1主板开机

  在LOGO画面停留了5秒左右直接进入BIOS,但是时间是保存的:

直接进入BIOS

  进bios查看没有认出硬盘:

进bios查看没有认出硬盘

  有时按F10保存退出可以进入系统,有时则不行,进入不了系统的时候多些,拆出主板,清理了下硬盘接口的热熔胶,残留的还有点,硬盘接口都被插拔得很松了,看来上家认定就是硬盘接口接触不良的故障了。

  索性换了根线和硬盘电源接口线也不行,换BIOS电池、放电都不行,换硬盘也不行,基本上能试的都试过了,还是故障不变,测量12V、5V、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正常,难道是桥虚焊或者损坏了?

  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吧,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赶紧刷上看看,故障还是一样。

  这个板子的图纸也找不到,眼看天都黑的有一会儿了,也该下班了,干脆把主板带回去看看吧!

  回到家接上我自己的电源和硬盘居然正常了,开关机试了好多次也不自动进BIOS了,直接就进系统,难道故障不在主板,要么电源?要么硬盘?但是他的硬盘在店里装在我的电脑上试过没有一点问题啊?而电源电压测量了一遍也都正常啊,没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12V实测12.2V、+5V实测5.21V、+3.3V实测3.43V,均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没有示波器只能测量电压判断的,能锁定电源和硬盘那就好办多了,我也就不用费功夫修主板和怀疑桥了。

  在家里代换的新电源:

代换的新电源

  第二天到店里就先代换了个新电源试,结果还是不行,偶尔能直接进系统,有时还是不行,把他的硬盘和线也一并换掉,还是一样,见鬼了,把我自己用的台式机电源拆了装上开不了机,奇怪,难道这主板挑电源的?还是功率小了带不动的,后来问老板才知道店里用的新电源比家里的电源便宜30元的,质量功率都不一样吧,当时他给客户报价80元如果给他换个电源再加钱的话恐怕客户不干了,时间浪费了不说如果客户不修了到手的鸭子也就飞了,所以我决定修他的电源,拆开看电源做工确实不咋地,偷工减料不说,滤波电容都很小,看来用时间长了带负载能力差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3.3V的输出电感都省去了的,首先把它的2个主滤波电容470/200V的换成470/250V的从废电源上拆的质量比较好点的(比它上面用的大了一圈),又把输出的几个滤波电容也换成了容量大点的,5V、12V输出的空位电容也给补上了,另外把省去的电感也给补上。

  换好后的电源:

  把靠近散热片的一个47/50V的一个电容也一并换了,长期受热电解液势必会干涸致使容量下降,换下来的电容合影。

换下来的电容特写

  再试机,顺利进入系统,不再自动进入BIOS了,为了以防他的硬盘也有问题,顺便一并换了一个拆机的旧硬盘,装机故障彻底排除,BIOS里也能认出硬盘了。

顺利进入系统

测试正常

  总结:电源质量太差导致带负载能力差不能正常地读出硬盘数据,电脑检测不到硬盘就直接进入BIOS,这个故障如果不用代换法的话很容易怀疑是主板或桥的问题,导致走弯路,甚至使故障扩大化,上家也想到了不认硬盘但是没有想到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所导致的,这有点出乎预料!光在接口上修导致返修多次解决不了根源问题,失去了客户信任,这种情况下点功夫给其修好还是值得的,能增加客源,另外现在生产的电源多数都比较缩水了,所以有时检修疑难故障时不妨代换一下电源,这样避免走弯路。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樊园园)提供

网友A:
看完了,这么简单搞得这么复杂,要是我肯定会换一下电源,不知为什么楼主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电源,电源,山寨电源害死人,负载不足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这么简单搞得这么复杂,要是我肯定会换一下电源,不知为什么楼主搞得这么复杂

简单?我觉得我可能修不出来,虽然我主板修复率超过90%。楼主厉害啊,佩服,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9-01-30):
能想到电源,说明楼主的思路开阔!

网友:
电源质量太差导致带负载能力差不能正常地读出硬盘数据,电脑检测不到硬盘就直接进入BIOS,此是维修经念。

网友:
店里,自己用的,不能用个好电源吗? 旧的,随随便便就能搞到呀.
他的这种电源,有时会出现qiao盘声的.

网友:
为这个价.来来回回,感觉不值得.
给他换板,不行再换个旧电源.客户找人修过了.再多报点,应该可以的.

网友:
好多人主板电路修多了,思维会复杂化固化,这个问题,对于电脑小白来说可能会更快的查出问题。

网友:
简装电源,新的可以应付,时间长后品质下降,开机时动态功率不够

网友:
修机不备有大功率的主板电源? 搞几个二手的长城航嘉三四百W功率的不就好了。还别人修了几次都没修好,简直是人才。遇到一些莫名问题,我首先就是换个电源,特别是当客户主机是杂牌电源的时候。换电源,擦金手指,换数据线,刮干净数据接口,换配件。这是很基本的维修疑难问题的操作吧。这些无法解决再查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