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时不时的就无响应,转圈

楼主(2018-08-20):
RT,求教各位大神,都会有哪些可能的原因?电脑虽然用了7年半,但是按配置是不该卡顿的,DELL N5010 380 6G 256 HD5650,并不是一直卡,是时不时的卡死转圈,一阵好一阵坏,麻烦您给列一下

网友A:
7年了还舍不得换 这么老的机器出问题不是很正常吗 别闹 换台新机器吧

网友:
可以换个固态试试  最好找专业地点检测下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年了还舍不得换 这么老的机器出问题不是很正常吗 别闹 换台新机器吧

我的目标是像职业维修客一样,用十年

网友:
换个固态 加根内存 基本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