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不一样的无限跳SIM卡

楼主(2018-08-20):
查了U5411_Rf的供电3.0和1.8都有,换了它也不行。
查到基带S1是0-1.0跳变,怎么办呢
SIM卡

网友:
换了基带电源不行

网友:
可调电源加电压试试、这样行的话就是电源坏了 不行可能就是基带 还要排除线路漏电等因素

网友:
故障表现:不装卡,反复跳sim卡,
插入sim卡,提示无服务,按*#06#不出串号,关于本机没有ICCID,此时拔掉Sim卡,会提示“为安装SIM卡”。
我查U5411-Rf的3v和1.8V都有,换了两个不行。
发现基带这路S1是0-1v反复跳变,
更换了基带电源和电感L3601-RF和大电容C3609_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