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6S 如何修改MAC 地址

楼主(2018-08-20):
HP 4446S 如何修改MAC 地址
网卡好像是RTL8151F
求软件

网友A:
你是要改硬件MAC还是在系统里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改硬件MAC还是在系统里要改

硬改      有软件吗?

网友:
哪位大神会  求不吝赐教

网友:
试过很多软件了 都不行

网友:
你要硬改做什么呢,软改方便快捷,想做什么坏事,呵呵,突破网管限制?硬改有点难度,要看你什么芯片,下载对应的工具。或用编程器改固件,方法不一。不是什么工具拉上来就用的。我改过路由器。但是太烦了。那时想用多拨技术提高带宽。后来换了电信就用不上了。这个网址我没细看随便拉上来的你研究下吧。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831/17/21412_233424588.shtml

网友B:
刷BIOS试过吗     有些是在bios里面

网友:
华硕我就记得可以刷MAC地址。。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重新写一个地址不就可以了,刷下24C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过吗     有些是在bios里面

这个不是 在BIO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改硬件MAC还是在系统里要改

当然是改硬件MAC

网友:
MAC 地些 是不是  在BIOS调序 设置里 。如果硬件改了是不是软件BIOS也要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