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一体机 C320R3 开机掉电

楼主(2018-08-20):
机器型号 联想一体机 C320R3
故障 开机掉电 电流0.21
开机掉电?首先想到BIOS 转换管子 搜了下论坛 有好几个通病 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这是通病地方PR261和PR264飞线 好的 量都没量直接飞线 装一半试试还是原来故障 还是老老实实修吧
找到问题了5678脚开机后有3V 123脚没有 测量4脚PR244两端都没电压 当然直连S  D是没用的S0_ON1D也有去到别的地方
15V_AUX转换S0_ON1D PQ48二脚待机为底电平EC发出的 按下开关 EC发出高电平  PQ48三脚拉地 PQ75 N管底电平截止 PR267一端15V一端没电压 电阻阻值正常 直接摘掉PQ75 就好了不用换

网友:
直接去掉pq75也可以啊.不收控制了...........................

网友:
像这些二级电压,我觉得出问题最好还是修出来而不是直接,免得生出其他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