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1-471G上电到0.38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8-08-20):
接到同行的电脑,拿过来上电到0.38左右不跑码,拆机的时候想到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吧!去迅维找找bios没找到,然后仔细看了一下主板,发现有一个电阻发霉了。开心^_^,用洗板水洗干净,万用表测量,两个表笔刚放上去电阻就直接崩飞了~~~~~~~~~真是我还没用力你就倒下了。看丝印是R166电阻,去迅维里找个相似的图纸,发现是个10K的电阻,这个信号也不知道是干嘛的,查了一下直通南桥,也去问了一下月饼。去料板找上一个10K的换上,上电顺利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说一下感受,维修的时候真的需要好好目检一下,单纯的一个电阻发霉在主板上真的不太容易看到,要不然又要走弯路了。附上图。
还有感谢月饼老师

网友:
手机上传图不太清楚,因为有丝印,所以就没标明是哪个电阻,直接换上后拍的照片

网友:
双显卡设置是怎么影响跑马的?能解析一下吗

网友:
R166没有就不出集显供电,电流就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