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档53代码 掉电重启

楼主(2018-08-20):
GA-B75M-D3V  REV:2.0
故障:插与不插内存都档53代码(15-53)  然后 掉电重启
诊断:能跑码(自检)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应该是检测不到内存,先测量SPD 3.3V供电和DAT  CLK两信号,有情况SMDATA 对地阻值无穷大,根据图纸找到R244上拉电阻,阻值正常,看来是中间断线了,很简单了,直接飞线,PCI-E x16 插槽上找点(B6引脚),飞至内存插槽旁边U5 第4脚。

最后把飞的铜线隐藏到PCI-E插槽和内存插槽的底下,少点一点胶,一是能美观一点,再就是防止拆装风扇  显卡 什么的把线给整断了。再或者就是从主板的底部也可以找到插槽引脚进行飞线,并点胶固定,只要找到故障位置,维修方法还是很灵活的。

网友A:
修机好手法,不用去苦跑线路,直接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好手法,不用去苦跑线路,直接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实用

在实际维修中只需要效率高的解决问题,收钱,就完活了,不再像刚学习的时候总想 打破砂锅搞到底,那个年月肯定想着跑线路找断点。

网友:
直接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实用

网友:
插上啦叭应当能报警的,,,,,,,,,,,,,,,

网友B:
跟我年轻时的想法完全一致,真的.

网友C:
修机好手法,不用去苦跑线路,直接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只是让客户看到有的难看

网友D:
给客户看到有的难看了这样飞这么长有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客户看到有的难看了这样飞这么长有点看

把线最后都塞到PCI-E和内存插槽里面去,实际看不到多少线,我这只是为了拍出来方便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好手法,不用去苦跑线路,直接从别的地方飞线过来,只是让客户看到有的难看

塞到PCI-E插槽和内存插槽底下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年轻时的想法完全一致,真的.

相信很多师傅们入门的时候都经历过,然后现在谁还有精力去追究前因后果。

网友E:
这么长的线啊,有点像南水北调工程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我也喜欢飞线,感觉补线好烦琐!!!!!!!!!!!!!!!!!

网友F:
我有块铭瑄H61也是挡55不过内存,看了大师这个帖子有了灵感,可是铭瑄的没有图纸,垃圾板复杂了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长的线啊,有点像南水北调工程

哈哈,是啊,这个连接点好找,也好焊呐,隐藏到插槽底下后就看不见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块铭瑄H61也是挡55不过内存,看了大师这个帖子有了灵感,可是铭瑄的没有图纸,垃圾板复杂了就不想修了

整个跑马过程是什么码?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