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logo没反应

楼主(2018-08-20):
如图开机电脑就卡在logo的位置。键盘和鼠标都没有电,没有反应,进不了bios。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A:
技嘉的刷 bios 试试看,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刷 bios 试试看,应该可以。

怎么刷bios?键盘鼠标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bios?键盘鼠标都没反应

小小白 把硬盘光驱给拔掉还有外设拔掉看卡不卡logo, bios用编程器刷啊 关键盘鼠标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