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TX50-G2-50D4维修

楼主(2018-08-20):
不通电,拆开主板一量,公共点电压只有3.5V,找来图纸发现PQ22 G级电压只有3.5V,N管没有完全导通

G级电压来自于PU5 4脚的ACDRV,接着量了PU5重要引脚的电压

只有5脚没电压,而5脚的电压是来自于24脚的REGN经过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而来,刚开始以为是电阻坏了换了也没有电压,确定是给5脚拉低了,换了一个PU5芯片故障依旧,修不下去了,请赐教,为什么4脚电压只有3.5V,为什么ACOK会拉低电压?

网友:
最后一幅图误传的,跟此贴无关...........

网友:
公共点对地多少?有没有量过?是否短路

网友:
acok为低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后面有没有短路呢?有直拉试过?有些acok为低是正常de

网友:
有全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没有短路呢?有直拉试过?有些acok为低是正常de

把PQ22D级和S级直连可以开机进系统,只是不能充放电

网友:
把这个芯片翻译成中文了,大家研究下17 61657

网友:
有兴趣的朋友都认真研究下,分析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也好的提高自己

网友:
acin和acdet正常可以换芯片试试。不行把两个隔离管换掉

网友:
ACOK不正常

网友:
PQ22看看是否短路不良

网友:
acok正常为低电压 换个芯片试一试

网友:
根据芯片使用手册得知:ACOK要为高时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ACDET高于2.4V ;VCC高于UVLO,低于ACOV,高于BAT,高于SRN.可现在在图纸上却找不以UVLO和ACON这两个引脚?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你隔离管换了吗

网友:
如果你不说直连过可以开机  我都感觉是后面短路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5脚电压为什么来自24脚
不是来自V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5脚电压为什么来自24脚
不是来自VA吗

5脚电压来自于24脚的REGN6V经过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
5脚ACOK与EC相连,把EC脚撬起,ACOK有3V,但4脚ACDRV电压还是4V左右,没办法把EC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网友:
把后级断开,PQ22正常导通了,说明还是后续有短路,但把 PQ22直连又能开机进系统,只是不能充放电,充电芯片换了两个都一样,搞不懂了

网友:
把PQ22直连后,可以正常开机就是不能充放电,把PQ20和PQ21及PL1拆掉后,PC119也拆掉,板上PC119的位置两端都有5V电压,PQ24780连续换两个都如此

网友C:
更奇怪的是把PQ22直接后,ACOK居然3v也正常了
资本、五月
我记得插上电池后ACOK是0V,插适配器是3V
详情

网友:
能开机的时候有电池吗?把电池去掉,试试看能开机不

网友:
acdet高于2.4V 和vcc高于srn但低于acov acok变为高电平

网友:
ACOK低是正常的吧,有些是发出低电平的ACOK,ACIN原是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奇怪的是把PQ22直接后,ACOK居然3v也正常了
我记得插上电池后ACOK是0V,插适配器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