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哪位苹果刷机大神说说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8-20):
我朋友的手机无意间升级到11.4版本,经常重启关机卡顿,这种情况基本是系统的问题,准备刷回以前的版本。准备刷机,链接电脑,手机关机,打开dfu模式(网上搜了一下方法,按住开机键和Home键,看到苹果标志松开开机键。)但是我进入的是恢复模式(6s恢复模式和dfu是同一模式吗?)点开查询,然后说已停止该版本刷机。不知道啥意思。有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
先给自己顶一下,之后用的ituns恢复系统,搞完后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是要刷成老版本

网友:
只能刷最新的谢谢 ,刷机模式和DFU不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就算是DFU还是会转到刷机模式的。
DFU的作用不是刷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