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HE245 LED显示器用几小时后闪屏求助!

楼主(2018-08-20):
如图,下面那块区域,开机玩游戏三个来小时左右就会闪!请教大家是屏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或者LED灯条有没可能虚焊,等于这显示器是热了就闪,冷下来就不闪!目测了下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啥问题,没头继吖!有没修过此类现像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屏线、屏板可能性大了

网友:
背光出问题,一般不会有类似表述现象出现,重点在屏板

网友:
确定了,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