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除CMOS

楼主(2018-08-20):
VCCRTC和RTCRST#到底哪个才是清除CMOS的,我记得VCCRTC才是给CMOS供电的,一旦VCCRTC失效CMOS供电便会消失,CMOS设置会被清除。RTCRST#只是复位,当RTCRST#为低电平时,只会重启。是这样吗?欢迎各位指正。

网友A:
你真高级   居然问这问题    拆电子 10 秒  就可以了  不行就 1分钟  再不行就10分钟

网友:
谁不会拆纽扣电池呢?我就是那种打破沙盘问到底的人,哪怕问题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高级   居然问这问题    拆电子 10 秒  就可以了  不行就 1分钟  再不行就10分钟

谁不会拆纽扣电池呢?我就是打破沙盘问到底的人,哪怕问题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高级   居然问这问题    拆电子 10 秒  就可以了  不行就 1分钟  再不行就10分钟

这个问题我提问当晚已经搞清楚了。我发觉在这里问问题,问了都是白问的,最后还是靠自己找答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高级   居然问这问题    拆电子 10 秒  就可以了  不行就 1分钟  再不行就10分钟

在这里唯一能帮到我的就是找图纸,但我发觉很多时候还得上淘宝才能解决。

网友B:
CMOS清零,的确不能清除掉时间日期等设置,而且在节能功能ERP开启的情况下,清零后会出现双5V出现的情况,启动进入bios查看,节能功能依然开启着。 有的时候清零还会造成启动,RTCRST#置零到底改变什么,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清零,的确不能清除掉时间日期等设置,而且在节能功能ERP开启的情况下,清零后会出现双5V出现的情况, ...

RTCRST#置零就是清除CMOS这个不用纠结了,我之前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拉低VCCRTC还是RTCRST#,VCCRTC是供电,当它存在的时候是不允许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