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M2793A显示器显示类似缺色已解决含BIOS

楼主(2018-08-20):
三色显示器接VGA信号显示模糊看上去跟缺红色差不多,接DVI信号一切正常,客户接VGA切换器,一路接电脑一路接硬盘录像机,量VGA三基色对地阻值对地都是75欧,全正常啊,把三基色对应的电容全换了,显示还是一样,没办法,怀疑是主芯片VGA输入部分坏了,上某宝发一个驱动板算了,发回来换上VGA部分输出到是正常了,但是按键全都错乱了,比如按POWER可能对应成了AUTO  ,按了几次之后显示器指示灯灭了,细看两个驱动板的板号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是BIOS不一样,把原版的BIOS换到新买的板上试试吧,换上之后新买的板可以点亮了,奇怪的是接VGA也变成和这个显示器最开始的故障一样的毛病了,不会吧,原来是BIOS导致的啊,象三星943红屏的毛病似的,马上来论谈找这个板的BIOS,发现论谈根本没有,上某宝找也没有,最后联系某宝卖驱动板的买了一个BIOS刷上一切正常了,颜色和对应按键也OK了,还有原板的BIOS是512K的新买的板的BIOS容量是256K的,附上本板BIOS 遇到的谈友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A:
三色的板子很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B:
刷毛   恢复工厂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毛   恢复工厂模式就可以了

恢复默认是不行,请问这个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三色我是没查出来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色的板子很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板子

RTD2271CW的主控

网友:
只不是知道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把板子拍个图看看吧,啥信息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恢复默认是不行,请问这个显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三色我是没查出来怎么进工厂模式

全调为零     然后按菜单  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调为零     然后按菜单  10秒

试了不行,那是三星显示器调工厂模式的方法,三色不是

网友:
杂牌的程序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