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8-20):
接到主板测无短路,上CPU按开关无反应,主板故障不触发,同行拿来的主板有两块是一样的,另一块是电池座子坏了能上电的,可以做对比
测3VSB正常
测RSMRST#

电压正常
上电电路的跳变信号都正常,测桥的反馈 SLP_S3#

SLP_S3#已经有了,按开关pson没拉低
可能IO坏了吧 更换IO 还是没变化 = =
对比另一块主板时发现,主板没上CPU不能触发,可能是主板没检测到CPU导致不上电,H_SKTOCC#这个就是CPU检测,脚位是IO 102脚。

好的主板上CPU测H_SKTOCC#电压状态

电压被拉低至0V 被拉低了表示CPU已插入
故障板上CPU后电压

上CPU后还有电压表示没检测到CPU插入
H_SKTOCC#电路

CPU座子到IO还有上拉电阻
不懂是CPU座子到IO断线还是怎样,直接去掉上拉电阻IO H_SKTOCC# 电压0V  让IO以为CPU插入了

然后就是亮机了,这个故障第一次遇到 华硕H61以后很多主板需要CPU插入才能上电,缺少这个信号会不触发 多留意一下,然后加点分吧

网友A:
这语言表达能力。。。看着吃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语言表达能力。。。看着吃力呀

慢慢看编辑有点乱

网友:
有这样设计的,不上CPU不上电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后遇到就好办了。

网友:
去掉上拉电阻IO H_SKTOCC# 电压0V  让IO以为CPU插入了

网友:
这个分析的真好,又有实例,实在是难得,受益了,多谢分享!

网友:
分析很到位   加分

网友:
所以维修时要上个U才行,免得走弯路

网友:
H_SKTOCC#这个就是CPU检测
去掉上拉电阻IO H_SKTOCC# 电压0V  让IO以为CPU插入了
这两面三刀段话语是维修的关键,受益不浅

网友:
我的技嘉B85也是这样,不上CPU不上电,原来是有检测CPU信号的,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的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领教了

网友B:
我问一下  你们修一块主板多少钱  同行多少 客户多少

网友:
这么多人评论看来是有好帖子啊,我也觉得是好帖子呢,原来还有一个cpu检测的IO脚位,华硕的图纸脚位我基本是看不懂的,受教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下  你们修一块主板多少钱  同行多少 客户多少

同行25一片 客户看情况一般50~100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就会了

网友:
我的主板是开机正常 到U盘或是硬盘引导的时候就死机了   死机后要吧电源才能开机 一到引导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语言表达能力。。。看着吃力呀

这相对于某些人已经很详细了写的

网友:
修的不错,这工作台,看着好熟悉,你不会是在布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