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81M-VG4 R:1.00不上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8-08-21):
H81M-VG4主板,外观看了下挺新,也没有损伤的样子,在客户那已经确定为不上电,上测试CPU等配件,测量开机针脚有3.3V,32.768有压差,直接上论坛下图,对照英特尔时序图看了下,DPWROK低电平,不正常。查看点位图相应的控制关系,GR726电阻1端有3.3,2端为0,发现问题,这就俩元件,要么电阻无穷大,要么电容有问题。直接拆电容(因为电容坏的多),测试直接能上电了进BIOS了。开着晾它半小时,不关机不重启,OK了这板子。

网友A:
意思是拆掉GC72就OK了吧?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拆掉GC72就OK了吧?厉害。。。

是的。像这种引发的问题是最好赚到的手的。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大堂·传记邀请您访问迅维网
https://www.chinafix.com/?fromuser=%B4%F3%CC%C3%A1%A4%B4%AB%BC%C7

网友:
修好这板,又翻出以前的两片差不多型号板(以前没修好,没找到图加上当时没跟着时序细查,就搁置了。)结果顺着这个方向也修好开机了,一片是电容拆了电压还是低,就换了相连的三极管,就搞定了。另一片是这地方电压时高时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上电,这部分全换了就正常了。这么看来,像是这品牌的通病了?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还是很认真读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