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Y937 手机温度过低停止充电

楼主(2018-08-20):
     自从实地学习回来以后一直忙碌没有时间发帖,今天晚上有空也来发一篇简单的维修过程,供刚入门的朋友参考,老鸟勿喷!
     客户送来一台y937说昨晚十点掉水里了,拿出来时,手机一直震动,由于是晚上十点我们都下班了,所以客户就等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送来维修,客户说充电器插上后就显示手机温度过低停止充电,马上接上充电器一试,果然如客户所说的那样马上就停止充电。拆机一看尾插小板进水很明显

立刻清洗吹干,继续查找原因,发现尾插小板连接主板的排线和座子腐蚀严重

赶紧清洗一下,吹干一看座子有个铜脚被腐蚀断了

然后翻遍了家里的坏手机想找个座子换,结果没有找到,于是就突然想起来把座子里断掉的脚单独拆下来

从苹果旧板上的座子上拆下来一个新的脚

用我们张老师教的焊接方法很快焊接好了,说到张老师,我在这里要表扬一下因为我从迅维实地回来快一年了,有时修机的时候碰到问题就给张老师微信,每次张老师都能够像在实地一样认真负责的为我解答一个个问题,真的很感谢张老师!

然后装机试机,不再出现手机温度过低停止充电的提示了,到此维修结束!谢谢各位看官点赞

网友:
赞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很不好装上去。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很不好装上去。 赞一个

网友A:
哈哈 能收到50块吗哈哈 能收到50块吗哈哈 能收到50块吗

网友B:
这个小东西,应该不好搞,楼主手巧能换上,赞一个( _)

网友:
上下座飞根线也可以 更快

网友:
那天修个坚果PRO 电池座子,硬是弄了十来次才弄好,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座子不太好取温度高把座子吹化了低了取不下来多少温度合适?

网友:
这玩意的底座很不拆啊,不知道是不是用的无铅

网友:
换触角还是第一次见,这玩意好换吗?

网友:
我刚修手机时也这样搞,换脚,这样换下来好看,时间久了就直接飞线,虽不好看,但快捷。换脚太累了,付出和收成不成正比。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  也挺仔细!!   学    习    了!!

网友:
想问下楼主   焊座子温度都调到多少??

网友C:
楼主是高手,上次朋友手机坏了拿去让维修店的刷机他们都刷不了。

网友:
佩服修手机的人  东西那么小  还能修的那么好

网友:
要是换座焊接技术很考验,温度高了高了座子受不了,低了又怕焊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东西,应该不好搞,楼主手巧能换上,赞一个( _)

发妈妈都凉了,你还真是忠实粉。

网友:
服了这也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能收到50块吗哈哈 能收到50块吗哈哈 能收到50块吗

我以前都收80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上次朋友手机坏了拿去让维修店的刷机他们都刷不了。

技术问题

网友:
简单的维修过程 很复杂的分析简单的维修过程 很复杂的分析

网友:
为什么我每次都装不好,
装了几次就没有再装了

网友:
经验不错 有时候座子很不好找 这手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