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10C-I7,K650D-I5通病,按开关电流0.06,修复亮机

楼主(2018-08-20):
           今天接到台神州战神K610C-17,插上电流表0.01,按开关电流表到0.06,有跳变,按4秒开关有关机动作,直接拆机,量了下各大电感只有3V5V,其他的一个电压都没有,上BGA加焊了桥,亮机了,心想运气这么好,捡钱了,马上装机,上完螺丝,再开机2分钟左右才进去系统,太慢了,不死心又重启了下还是2分钟,第3次开机电流又到0.06不动了,心想会不会是桥挂了           这时想起实地同学关学霸前几天也修过一台神州战神的K650D-I5,故障也是0.06不动,故障现象跟我的这一模一样
马上让学霸把链接发给我,看了下他的帖子,发现图纸跟我的K610C-I7主板外形一样,图纸也一样他修的是PQ23没输出低电平的SUSB

量了下我这个的PQ23B的3脚没电压,说明SUSB正常,心想难道跟学霸的故障不一样吗,又量了下内存供电的开启10脚没电压,应该是SUSB到10脚中间出了问题(一般是先出内存供电,再出桥供电,CPU供电)

SUSB为低,PQ28截止,量了下PC11没坏,量了下PR19发现没5V电压,查图5V来自PQ25A,由VDD5转换过来的

SYS15V正常,VDD5正常,3脚没电压,78脚和12脚没导通,量了5脚DD_ON#为高,触发前后都是3.3V,正常应该是触发前为3.3V,触发后为低,不正常,查图发现DD_ON#来自PQ23A,又绕回来了

DD_ON是桥发出的SLP_S3转换的,测量DD_ON触发前为低出发后为高,正常,6脚触发前后一直都是高,没有跳变,明显的是PQ23坏了,但是找了半天实在找不到芯片更换,只能偷懒出大招了

把PQ25的5脚PJ12上一坨锡接地强制拉低DD_ON#,PQ25B截止,PQ25A导通,5V出来了,按了下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跑到1.12,马上接上屏,还不亮瞬间崩溃了,折腾一上午了都要哭了,看到内存插了2根,就拔了一根,再按开关刷刷跑到1.6,马上把拔下的内存用橡皮擦下插了上去,电流又跑到1.6,马上装机1分钟左右进系统,开机有点慢,马上把学霸改过ME的BIOS要了过来,刷上开机20多秒进系统,机械盘20多秒已经很快了
       一上午心情就跟做过山车一样一上一下的,神州战神K610C-I7,K650D-I5都是PQ23出问题,应该是个通病,在此感谢船长老师和阿林老师的悉心教导,和同学关学霸的帮忙

网友:
二修神舟 战神K650D-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4090-1-1.html
同学关学霸的帖子

网友:
神舟的这板子,都有好几个通病开关转换管,二级电压开启,桥短路,显示掉电,我修的最多就是桥短路了。

网友A:
早上也修了台一样的故障。干嘛要先加焊桥,你条件什么的都没去查,就动不动加焊桥。

网友:
够细心的

网友:
上电时序在维修中太关键了。

网友:
学习了,像这种问题,下次来了就像捡钱一样了,,谢谢了

网友:
7002 的料不是大把的么

网友:
加焊一下桥,实际就是板子加热了,元件在高温状态下还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上也修了台一样的故障。干嘛要先加焊桥,你条件什么的都没去查,就动不动加焊桥。

主要是没图纸,下个图纸要10分,分不多了,心疼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就是转换点路问题

网友:
神州这垃圾本坏的很多  看来给维修员挣了不少

网友:
         神舟战神系列的不怎么好修!

网友:
神洲本本最 喜欢出这个问题,的确是通病

网友:
碰了几个桥短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技术可以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19-09-25):
这个问题的确是通病,修到过几回了

网友(2021-07-28):
这是通病吗?

网友:
10分是比较多,呵呵。

网友(2025-03-28):
这思路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