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笔记本:实地故障板维修

楼主(2018-08-21):
实地学员笔记本:实地故障板维修
板号:6050A2412201-MB-A02  HM55 集显
故障:公共点大短, 没待机电压, 不触发问题
时光匆匆,两个月的培训逐渐已经进入尾声,从一个笔记本的小小白,到修好一个实地故障板,感觉没有白来,比以前学到了很多。第一个月的初级理论学习为故障板的维修打下了基础,其中船长的电子基础理论教学,堪称是模电和数电的精华部分,以前在大学对于场效应管和运算放大器总是不理解和记不住。听了船长的课,居然全部理解并且记住了。同时肖明学长在下午的焊接实操中,也会给我们再次讲解电路分析,并且将他的学习心得分享给大家,就这样两个月的学习时间悄然而逝。
言归正传,当拿到故障板时,自信满满,觉得自己第一个月的理论知识学的还可以,应该不难维修。首先检查主板的外观,没有发现线路和主板有严重烧毁的痕迹,没有发现进水和腐蚀的痕迹,但发现有很多缺件的地方(当时没有去专门去查那些元件没装,但是实际维修应该检查缺件的地方,如果缺少供电芯片,上管G极悬空公共点干到电感后级,一烧一大片。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过当时我主板上芯片都在呢,就是缺少一些电阻电容)。
正面图
反面图
然后对公共点打值:公共点大短路0002,然后根据教的方法:第一步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如果发现有短路,拆除相应的上管,在测量公共点的是否正常。检查了每一个电感对地都没有短路,只要值不为零就认为是正常。
公共点大短路
电感对地打值1
电感对地打值2
排除上下管无短路,打开图纸搜索charger,找到相应电池充电电路图纸,寻找公共点的位置。
搜索公共点:对公共点所有相连的元件进行测量,必要时拆除,再进行测量。该电路图中与公共点相连的地方不是上管的D极就是对地电容还有就是跳线点,之前经过测量上管是正常的。我对每一处的电容进行拆除,进行测量,再检查最后第四组的时候,发现电容下方的一根铜丝直接接地,拆除后,测量公共点后,对地打值正常:503
公共点打值图
公共点打值正常后,我为了安全起见,暂时先拆除了待机芯片的3V5V上管,怕19v电压直接干到后级去。(万一哪块还有铜丝,上电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后来才知道是我多想了)上电后,测量公共点电压,电压一直在波动,判断是假公共点,需要检查适配器隔离管是否正常工作。
根据电路图分析得出,检查Q301G极电压为高电平说明EC已经工作。(当时我没有急于进行下一步检测,而是分析EC为什么在公共点产生之前就已经工作,分析得出待机芯片有适配器隔离管之前电路供电,产生线性3V,送给ECAVCC待机供电。在我眼里故障板不仅仅是问题板子也是分析电路的过程,这才是这个板子的维修的真谛)既然Q302G极被拉低,那么D极肯定有19v的电压,经过测量发现确实有19v的电压,但是Q303没有被D极测量没有产生19v的电压,在对Q303G极进行测量,0v,没有电压产生。
Q302 G极电压
Q302 D极电压
Q303 D极电压
Q303 G极电压
充电电路电路图
根据电路图进行分析进行测量:BQ24726 VCC19.3v电压,REGN6v电压,ADET无电压,问题出现了,ACDET应该有2.4-3.15v的电压,发现R315电阻没装,,料板上拆一个300k的电阻装上去,再次测量有2.74v,在进行测量Q303 G极电压有xxx的电压,再测量公共点电压,测得XXX
ACDET引脚电压
安装电阻后的ACDETD引脚电压
Q303G极电压
公共点电压
(安装上3V5V上管)测量pwm3v5v没有电压输出;接下来我进行了3V5V的抓取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5v下管G极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5vBOOT引脚的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发现5V电感后端波形异常,超过5v需要检查滤波电容和反馈电路,检查发现反馈引脚到R337R334断线,飞一根跳线后,在通电测试有3v5v电压输出。再次测量5v电感后端波形也正常。
5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公共点电压产生,待机3v5v电压产生,按开机键无触发,无触发电流,仍然是0.01A,检查开机键和LID信号是否被拉低,测量得出开机键俩端均无电压,检查周围电路的电阻电容发现,缺少R547,安装后,按开机键,可以触发。触发后电流0.07A,正常。检查触发后1.5v0.751.8v1.05v,都有输出。
开关接口电路
LID信号电压
开关按键电压
安装缺失电阻
开机按键电压
触发后的内存1.5v
vtt0.75v
VCCPLL:1.8v
总线供电1.05v
怀着忐忑的心情,安装内存条和cpu,再次上电,亮机了。
在实际的维修中没有必要从头一步一步的维修,谁都希望快速把故障板修好,但是作为一个小小白,只有打下的夯实的基础,认真去跑电路,去测量。根据自己的电路分析结果,去测量验证。再拿到其他主板的时候可以看懂电路图,去测量,去维修。想起那句肖明学长跟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初学三日,天下走得。再学三年,寸步难行。迅维真的让我学到很多,比起闭门造车强太多了。谢谢。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网友:
大家好  我是渣渣辉 出来还是小白一个 同巡维毕业 出来啥样自己心里都知道  还是需要后期的经验  哈哈  学无止境

网友(点评):
有思路就行。要想速度和秒杀,经验不可缺少!经验是没法教的,教了也记不住,只有自己修过才刻骨铭心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厉害了地方
一直搞不懂电路

网友:
全都是万用表的图片,测电压怎么没上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