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广达GD2开机电流0.27掉电故障

楼主(2018-08-21):
二修广达GD2开机电流0.27掉电故障

  接同行送修的一片裸板,一看版号是广DA0GD2。同行说一开始是机器大短,修好后开机电流0.27掉电,可以重复触发。一看到这电流,老司机们肯定想到这是广达特有的HWPG信号引起的。

  直接去EC上面测,没有,打阻值无短路,无异常现象, 那估计就是条件不满足,后来追查到了。

  U49 HWPG是由MPWROK和VR_PWRGD相与过来的,测2脚为0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再查这个MEPWROK是怎么出来的。

  测量U23的6脚3V左右明显不正常。通过点位图找到R395发现两端都是3V,5V电压明显不够,继续追查VCC5。

  VCC5由5V待机电压转换而来,测量PQ10的4脚才是MAIND 2V多 ,继续测量PQ9的4脚发现和它一样,看来是这个MAIND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继续追查这个信号。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按开关后EC发出高电平的MAINON来开启后面的MAIND电压,PQ21导通,PQ31截止,从而出来15V, 经过测量PR96一端有15V一端是3V ,难道是电阻坏了 ?换了一个阻值还是一样,打值没有短路,断开MAIND去过的后级PR68、PR64,发现断掉PR68的时候15V已经正常出现了,先拆电容后拆管子发现是管子PQ9的问题,换掉后故障修复。电流正常跳变,由于同行拿的是裸板,亮机图没拍,引起故障的原因是PQ9管子不良。

本文作者:爱上时间

网友:
分析细致,叙述有条理,看的很明白。收藏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很好

网友:
简直是教科书式的案例,可以保存了。

网友:
大师级的高手!

网友:
条理清晰,一路回追,直到源头,牛

网友:
广达的这个控制电路很容易坏

网友(2021-12-21):
技术一流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PQ9后级电压没过去,,这种修好不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