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黑盘640G怎样换电路板?

楼主(2018-08-21):
一块西数黑盘。640G。用得好好的,放一段时间没用。之后就找不到盘了。。90%能确定是电路板坏掉了。。
我想去淘一个板子,但我拆下之后,发现这个硬盘的BIOS有点怪,找不到8脚的BIOS芯片啊?怎么回事,黑盘是不是特殊些,BIOS是不是图上面的Winbond???

要是那样的话,压根就没法换BIOS了啊。。因为我焊不下这种芯片。。。
求大神来支个招,这个硬盘还能修好不啊??

网友A:
拆芯片或者有PC3000 UDMA 生成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芯片或者有PC3000 UDMA 生成一个BIOS

假如拆芯片的话,要拆换哪个芯片?????

网友A:
最大那个,需要用BGA焊台拆,中间部分有很大一块接地散热的,风枪容易搞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那个,需要用BGA焊台拆,中间部分有很大一块接地散热的,风枪容易搞坏,

那没得玩了。。。只能报废了。。可惜我里面有不少照片啊。。。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没得玩了。。。只能报废了。。可惜我里面有不少照片啊。。。哎。。

8818846   BIOS 在这芯片里面的。大M的那块。看情况有可能是电机坏了。烧这个接口。换板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818846   BIOS 在这芯片里面的。大M的那块。看情况有可能是电机坏了。烧这个接口。换板不一定能解决。

电机能转的,不过找不到盘之后,过几分钟就停转了,电机运转的时候,声音和以前一样,正常声音,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板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能转的,不过找不到盘之后,过几分钟就停转了

那你就换板试下吧。风枪和铬铁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换板试下吧。风枪和铬铁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想了。

风枪有烙铁都有,但叫我吹这块芯片,和不要想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枪有烙铁都有,但叫我吹这块芯片,和不要想是一样的。。

我有设备,寄过来吧,可以处理好,,W X 136877912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设备,寄过来吧,可以处理好,,W X 13687791280

还没买板啊。在淘X找了一圈,没适配的,问了一家,他说他给我找找。。。。买了板就找您帮弄弄。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买板啊。在淘X找了一圈,没适配的,问了一家,他说他给我找找。。。。买了板就找您帮弄弄。多谢了

1590 的板我大把, 有带BIOS的,有不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