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V星游戏本板号MS-16P51 EC BIOS

楼主(2018-08-21):
板号:MS-16P51 VRE1.0 EC KB9028 BIOS 原机备份 测试ok

网友:
手上刚好修到2台一样的机器,其中一台EC坏了 另外一台备份刷过来的 测试OK

网友:
原厂!最新!

网友(2018-09-22):
此EC资料百分之百是好的,我测试过,客户自己换屏,把KB9028烧掉了,买一个新的KB9028,刷上楼主这个EC资料,机器就修好了,感谢楼主,我评不了分,抱歉

网友A(2018-12-13):
请问下 KB9028也是用RT809可刷吗?里面选项没有9028  是直接就选择9022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 KB9028也是用RT809可刷吗?里面选项没有9028  是直接就选择9022吗?  谢谢!

可以用KB9022刷的.....................

网友(2020-04-02):
正好需要  下载个试试看

网友:
啥玩意啊 下载下来容量都不对 浪费我的分

网友(2021-10-23):
我这个128k  你这个256k

网友(2024-09-23):
程序是好的,客户拆屏幕把EC烧了,刷了楼主,OK,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