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26K11G液晶电视开机图像灰白且有声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1):
海信LED26K11G液晶电视开机图像灰白且有声故障维修

  接收一台海信LED26K11G液晶电视,开机图像灰白且有声。

  打开后盖发现是一体屏,逻辑板边条上测VDA、VGH、VGL、GMAA、VCOM全为零伏。开始以为是DC变换芯片TPS65161S坏了,强打开其第9脚EN接上12V发现VDA、VGHP、VGL都有输出,证明DC-DC芯片正常。但屏幕仍然灰屏又多了几道横向宽带。

  由于没有该边条电路图就随着线路跑,发现TPS65161的EN受LVDS主芯片CM1721B控制,用手触摸CM1721B芯片感觉温度有点高,怀疑有问题。于是就大胆换之,开机涛声依旧。检查焊接几遍正常,于是再换一块CM1721B,焊好还没清洗松香试机,开机出现蓝屏及海信LOGO。

  至此,海信LED26K11G液晶电视开机图像灰白且有声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分析到位,功夫不一般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   楼主技术真是高。。。。。。。。。。。。。。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级别

网友:
高手了  这么难的故障也能修好····

网友(2018-10-17):
得亏又换一个芯片。要不然又茫然了。

网友(2019-02-28):
技术精湛,判断问题很到位,能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分析到位,功夫不一般判断问题很到位,能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热啊,楼主维修很仔细,高手啊。

网友:
还好有芯片逻辑芯片损坏造成开机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