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00掉电

楼主(2018-08-21):
用鲁大师检测温度正常,但是一玩游戏就掉电

网友A:
教程很详细下次我也做一个。。。。。

网友:
换电源试下吧,这机器电源故障率较高

网友:
散热,电源,显卡,都有可能,挨个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程很详细下次我也做一个。。。。。

楼主是求助
你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