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1):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显示器是电脑中的基本输出设备,是人与电脑对话的窗口,它在电脑配置中是一个耐用器件,但随着环境的影响或人为的破坏,显示器总会出现那样或这样的问题,下面小编就一些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显示器常见问题一:显示器屏幕上有干扰杂波或线条

  故障现象:显示器屏幕上总会出现错综复杂的干扰杂波或线条。

  解决办法:这种现象多半是电源的抗干扰性差所致。使计算机远离干扰源或重新更换一个电源。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图1

显示器常见问题二:显示器发出“滋滋”声响

  故障现象:启动计算机,听到显示器发出“滋滋”声响。

  解决办法:可能是显示器灰尘堆积、受潮等原因使得内部高压部分放电造成的,这种现象一般不要自行处理,应送到专业维修点修理。

  显示器常见问题三:关机时屏幕中心有亮点

  故障现象:在计算机关机时屏幕中心有亮点。

  解决办法:可能是由于显示器电路或显像管本身问题造成的,可以使用,但长时间使用,显像管会烧坏,可以通过更换显像管座进行修理,具体位置一般如下图,也可以送到维修站。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图2

显示器常见问题四:开机后屏幕由模糊到清晰

  故障现象:开机后,CRT显示器屏幕上的画面十分模糊,然后逐渐变得清晰。

  解决办法:这种情况是显示器老化的前兆,由于显像管内的阴极管由灯丝加热后才可以打出电子束,可是当阴极管开始老化时,加热的过程变慢了,所以开机后不能立刻达到标准温度,无法射出足够的电子束,导致显示画面会不够清晰,对此问题,建议联系经销商或者产品的客户服务器部门进行维修或者更换。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图3

显示器常见问题五:出现磁化现象

  故障现象:将CRT显示器换了个位置后,出现了轻微磁化现象。

  解决办法:有些品牌的显像管对地球磁场比较敏感,建议使用时最好面向东方,并且使用时不要随意更换方向,同时尽量避开磁场,一旦出现磁化现象,轻微者可借助显示器自带的手动消磁功能消磁,严重者可以使用专用6消磁工具进行处理 。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图4

显示器常见问题六:显示器有闪烁感

  故障现象:使用电脑时,CRT显示器的屏幕有明显的闪烁感,看一会屏幕眼睛就很疲劳。

  解决办法:屏幕闪烁一般是刷新率过低所致,将显示刷新率在所允许的范围内调高即可解决此问题。右击桌面,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打开【显示属性】对话框,选择【设置】选项卡,单击【高级】按钮,再选择【监视器】选项卡,打开【监视器刷新频率】下拉列表,选择一个合适的刷新率,一般情况下,75Hz基本可以接受,85Hz以上就没什么闪烁的感觉了。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图5

  以上就是小编分享的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请问我家40寸电视左右分屏,左边灰屏(偶尔正常,大部分灰屏)右边显示正常,这种是屏坏还是逻辑板问题,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液晶显示器怎么还有显像管的图片呢,,,,,,,,,

网友:
我的哥不要拿起了就上传,太没水平了

网友:
怎么把CRT这样的显示器拿出来了,我还有两台,收废件的只给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