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指教,这个电子什么

楼主(2018-08-21):
各位大神,请指教,圈内的是什么电子?

网友A:
标有正负极的好像是二极管

网友B:
看电路板标识是R786和R805.看情况应该还是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标识是R786和R805.看情况应该还是电阻吧

这个放大的,大神。能看的是什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有正负极的好像是二极管

大神,给指点

网友:
打个表试试。。。正向导通反向截至就是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啊,一看都是

网友:
明显是二级管,参数要看图纸吧,根据作用替换

网友:
看放大的图片应该是二极管,板子标有正负

网友:
从发上来的图  来看 就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