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8-08-21):
华硕X555LP有时不触发。来的时候弄掉电池。接可调
电源就会自动开机。进系统有时候关机后再开就不会触发
了。有时候弄掉电池又能开机了。在论坛上说加小电池什么
的。都不管用。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A:
查下休眠信号,看看是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二楼说的对,查下休眠信号,之前有修过是休眠信号的问题

网友:
修到过开关那边断线导致这样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休眠信号,看看是不是那里的问题

LID SW信号在IO109脚3.3V正常。当不开机的时候这个灯是亮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LID SW信号在IO109脚3.3V正常。当不开机的时候这个灯是亮着的。

当不触发的时候这个灯是亮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不触发的时候这个灯是亮着的。

然后弄掉电池。放一下电又能开机了。

网友:
开机灯亮 的,你就要看时序维修了,看是哪个一信号没出,S3 S5

网友A:
应该是桥那一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桥那一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灯亮的时候S3没有输出来。看来真的是桥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大家都说是通病 论坛有一个说加一个小电池在电池哪里可以解决 我加了还是一样 没有变化

网友:
灯亮只代表待机可能正常了,按时序查,可能要用示波器查了。先加焊桥看看,这机子估计有的烦了,索性坏了反而好,最怕这种不稳定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大家都说是通病 论坛有一个说加一个小电池在电池哪里可以解决 我加了还是一样 没有变化

不用去加的。加了也是一样。不想去修了。麻烦了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去加的。加了也是一样。不想去修了。麻烦了机子。

我是这样给客户处理的 加一个COMS 不用电池 只能插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