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芯片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8-08-21):
最近修了好几片H110的主板。都没有找到上电时序
上次修到一片技嘉不触发的。查了各大条件都是正常
复位和新加的电压给桥供电都有。没什么思路可以修

那位大神手上有H110芯片的上电时序,麻烦发出来
共享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精神可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月饼老师的才是标准,请参考月饼老师的

网友A:
我手里一块技嘉的h110主板 不触发 但是强行加电可以触发还是不显示 没思路了 准备找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一块技嘉的h110主板 不触发 但是强行加电可以触发还是不显示 没思路了 准备找bios刷一下

技嘉的有图纸和点位图.就慢慢修吧.比较好修点.只是现在新的板子没有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