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的灯条,如何能测试他的好坏,怎么能点亮

楼主(2018-08-21):
以前的LCD灯管可以用灯管测试工具点亮,如今的LED灯条大家是如何测试好坏的呢?请教下。
如图两根红黑线,给个多大的电压他能亮呢?

网友:
你测一下高压板输出电压不就知道了吗?但测高压板供电电压要小心,可能电压很高,以免触电

网友:
工作的时候我测量了下,是33V左右,这个电压如何单独测试呢。

网友:
有led测试仪方便测试,,,,,,,,,,,,,,,

网友:
LCD与LED差不多,所用升压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