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 C40-AC40-A DA0MTCMB8F0 DA0MTCMB8G0 无CPU供电 电流0.12A

楼主(2018-08-21):
碰到这个毛病一个。搜索一下论坛案例有一列但是楼主没有结果。估计是没有修好。唯一的一个没修好的,和我一样的维修案例 大家可以先大致看看这个

我的板号 DA0MTCMB8G0,此板为集显。DA0MTCMB8F0的板号是独立的。其实就差了个独显。其他一样。所以为了其他兄弟可能能查到我的维修案例所以就这样写标题,有助于大家都能搜到

一般0.12A 大致、判断CPU 供电未出。实际测量却如此。在开机瞬间测量了所有电感只有  CPU 3个电感电压未出应该是2个CPU供电。一个集显供电。那么就按照不出CPU 电压维修。首先入手点肯定是CPU 供电条件

实际查的供电正常 。VRON 不正常。追查

这个信号由MPWROK 控制。MPWROK 来源EC 。要想EC 发出MPWROK信号。EC必须收到HWPG。实际测量低电平。
由于板子标号找不到。这里花了很久很久没找到。后来还是根据实际电路找的

来个图

如图。当断开这个电阻发现HWPG 恢复正常。但是开机电路只能到达0.6A 左右。

虽然不知道这路来自哪里的PG 那么只能以路路测量供电的PG 全部测量后发现。是3V 5v供电的PG 有问题。为了验证是否为这路。直接测量PG 和上图箭头处。发现直通。所以毛病找到。

那么至于断开PG 还只有0.6V 原因很简单DDPWRGD_R信号过线路转换为SYS_HWPG进而转换为DPWROK_R 。由于只是断开。这些信号更不没产生。桥没收到DPWROK_R信号。还没正常工作。

直接更好待机芯片。搞定。。。。。。。维修结束

网友:
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牛人啊

网友:
那个波形线是啥意思,小白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