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40

楼主(2018-08-21):
有大神修过不过内存的吗 两条数据线有一条只有0.3V    量不到通到哪个芯片  有知道的吗

网友:
那就只以跑线路了,,,,,,,,,,,,

网友:
这款没图纸的吗?没有那就只能如2楼所说的追线路了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机器吧,这个看点位就可以找到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