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C REV2.0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8-08-21):
主板进水,没有集显供电,看电流应该是内存不过,于是屏蔽板载内存再加一根内存条点亮。

方法:将R2428电阻移到R2426位置即可。

移动后如下图:

电阻的位置是在cmos电池座子背面,各位仔细对照一下哦。

网友:
附上一张亮机图,证明我所言非虚。

网友A:
用洗板水使劲刷刷,不行吗   我还没碰见这种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洗板水使劲刷刷,不行吗   我还没碰见这种故障呢

板载内存里面进水了,取下来重新植珠应该会好,但是好几颗都有进水,懒得搞了让客户加钱换根内存。

网友B:
时间久了,进水的地方会有影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进水的地方会有影响不

这个需要时间来证明了。我已经把板载内存里面的水分充分烤干了。

网友:
处理好进水的地方改外接,换内存芯片太麻烦了。

网友:
有的机器是PCB_ID来屏蔽,这款是DIMM_SEL,让人蛋痛的asus

网友:
改了得插内存卡了额·······················

网友:
6666老司机啊 小小白表示学习了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水平

网友:
板载的内存坏了,屏蔽掉,又要加内存进去,有的客户都嫌贵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