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迅维实地手机维修学习分享!CPU到逻辑码片飞线

楼主(2018-08-21):
时光荏苒,来迅维学习的两个月时间就要结束了,感谢老苏和老徐的细心教导,让我从维修小白成长到现在能够自主修机。
话不多说现在分享一个昨天修的逻辑码片问题。
  接手板子的时候上电开机,电流0-350左右灰屏自动重启,
进恢复模式刷机报错9
逻辑码片边上两个电阻打值,R0317值为:708,R0316值为:484,
果断从CPU挖坑飞线
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飞线完成
刷机-开机。
小白第一次发帖,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A:
兄弟可以啊,我也刚学的,WiFi老是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啊,我也刚学的,WiFi老是吹坏

温度和时间把控好就没问题了,一起学习

网友B:
6p不显示充电连数据线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电流表开机看看会不会触发,电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不显示充电连数据线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用电流表开机看看会不会触发,电流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不显示充电连数据线没反应是什么问题

USB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