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8-08-21):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Y470

  故障现象:插电大短路、电流5A、笔记本无法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外面用一张纸包着一个芯片,一看是桥:BD82HM65 SLJ4P,用户说是给另一家电脑店修过了,说没修好要换主板才行,所以拿给我看看能不能修好,桥是从机子上拆下来的原桥,坏的几率是99%。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

  从文字分析一开始肯定是大短路,因为适配器一闪一闪保护起来,这种大短路一般不会烧桥,大电流直接从某个公共点的电容流到GND了,桥的烧坏很有可能是后来修坏的,而如果维修过程中把CPU和桥共用的电压总线供电给弄高了那么CPU也不能幸免于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维修成本就太高了。

  好了,直接进入主题,先翻下以前的Y470 Y471的维修备忘录:

  2016年6月24日板号 QIQY2 LA-6884P Rev 1.0 2011-05-13

SR0CH I5 2450M PGA 2.5-3.1/3M
DDR3 4G (2G*2
BD82HM65 SLJ4P
216-0810001 HD6730M 生产日期:1133 独显四周8显存
U36 EC KB930QF A1
U38 ECROM 25L1005A
U5 BIOS 25Q32BVSIG

  陈思强羽毛球球友外号:大师兄,开不了机,插电马上大电流超过5A,经测是公共点大短路,PQ301烫手,拆下量是好的,PQ302(4459 6.5A 30V P-MOS)击穿,更换个(FDS9435A 5.3A 30V 单P-MOS),用10V 2A烧机,烧机时把PR302拆除,发现JLVDS1附近的一个电容烫手,C524,4.7U_0805_25V6-K,拆下量果然是短路了,更换个,修复。待机电流上电一瞬是0.024,马上到0.021,电流到1.4A时显示,后稳定电流1.6。大概位置看高清图: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

  2017年3月12日,远华电脑,插电马上大电流超过5A.

  板号 PIQYO LA-6881P Rev 1.0 2011-02-14

  DDR3 4G*1 双面16片 RAMAXEL 记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旗下的内存品牌

SR0DN i3 2350m 2.3G
BD82HM65 SLJ4P
N12P-GT-A1 1138A1
U36 EC KB930QF A1
U38 ECROM 25L1005A
U5 BIOS 25L3206E

  这个板和上一个的独显芯片不同,其它元件位置号基本一样,这次不是简单的C524问题,因为这电容已经被上家拆去了(秋池电脑),PQ302(AO4409 SOP-8 MOS场效应管 P沟道 30V15A)击穿,用10V2A烧机发现这里发烫,PC902 PC903两个中有一个是短路了,10UF 25V的贴片电容,拆个台式机的CPU供电部分的22UF装上,修复。这时的待机电流是0.019很标准。触发电流到1.5A左右亮机。位置看图示: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

  从这里开始是今天的维修内容,大概的硬件情况如下:

  板号 PIQYO LA-6881P Rev 1.0 2011-02-14

SR04J i3 2330M 2.2G
DDR3 2G*2 三星双面8片
750G西数

  其它元件同上,PQ302(4459 6.5A 30V P-MOS)击穿,打算更换个(FDS9435A 5.3A 30V 单P-MOS,我以前买了500个),但是现在暂时不装上去,因为烧机时可以隔开前级,等解决好公共点大短路后再装上去。C524已经被上家撬掉了,焊盘上桥右下角少一个0欧姆电阻,这个是从以前的图中仔细看发现的,有可能是上家做的手脚。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4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5

  用10V2A烧机电流并不是5A大电流了,400mA左右,这下有点难办了,发现C922 330UF 2.5V有点温度,这是不正常的,平时固态电解电容在合理的耐压范围是不可能有温度感觉出来的,用表一测果然电压有9.7V,是+1.05VS出问题,这样的话CPU和桥都被高压烧坏了。(这电压也到显卡的,估计显卡也坏了,后来发现显卡不是这个供电,没事),能够量到9.7V电压肯定想到的是上管击穿10V烧机电压直接走下来喂!来到电路图的这里: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6

  PQ701 AO4406A击穿,换。这时再烧机就没有电流了,解决了公共点问题后就接上刚才的PQ302用可调电源试机,19V输入,电流100mA左右,这个待机电流也太大了。先测量3 5V的待机供电,果然一个是0.74V 一个是1.48V都不正常,同时断开PJ403 +5VALWP PJ402 +3VALWP时,+5VALWP和+3VALWP电压正常,接上PJ402电压也有3.3V,证明3.3V的后级没问题,这时的待机电流是0.019A很标准。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7

  接上PJ403 5V变成1.48V 3.3V变成0.74V,证明5V后级有短路或电容不良,用5V 2A烧机发现后级并无短路,换电容PC415 220UF 6.3V,不行。加焊51125不行,示波器测发现5V的下管G极只有178Hz左右不正常,3V的下管G极有21KHz左右正常,上管同样的情况,0-24V左右的波。万用表测量+5VALWP电压是准的: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8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9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0

  但是用示波器就发现问题了:

  5V上管G极波形频率不够只有178Hz左右不正常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1

  拉宽后看单个是这样,挺标准的跳脉冲式PWM。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2

  万用表测量+3VALWP电压是准的: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3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4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5

  用示波器测上管G极:

  3.3V上管G极波形频率21KHz左右算正常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6

  拉宽后看单个是这样,挺标准的跳脉冲式PWM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7

  经分析极有可能是芯片TPS51125(板上原芯片是51125,电路图上是RT8205,一样的,可以互换)不良引起,换芯片后还是一样的效果,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后来又发现表笔触碰PQ407的G极时,3 5V电压输出就会变正常,不正常的时候会一直有高频噪音,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是120mA左右,查PQ407,不正常时D极为0.7V,正常情况下要么是0V要么是4.16V才对,换PQ407后一样不行,换PQ408也不行,恢复原样。把PQ407拆除不装了,每次上电都可以正常的出3 5V了,这时5V上管G极波形频率227KHz左右正常了,3.3V上管G极波形频率21KHz左右正常没变,原TPS51125是好的。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8

  5V上管G极不正常时的波形是这样的,很乱,我分析是因为不断的接收开启和关断信号造成,处理的方法是把开启信号稳定下来。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19

  拆除PQ407不装就是去除ACPRN和EC_ON的干扰,让3 5V的PWM输出保持正常。当5V的电压稳定下来后,上管G极(PQ402)的波形应该是这样,频率227KHz左右。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0

  修到这里算是把待机3 5V修好了,下一步就轮到把桥装上去了,桥还是用客户原来的桥,装上后待机电流0.026A算正常,没装桥前32.768是不起振的,装上后测量标准的32.768KHz出来了。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1

  可以触发,电流到0.6A,内存供电1.57V正常,两相的独显供电+VGA_CORE有0.92V正常,PL601上测+VCCSAP无电压,PL502上测+1.8VSP有1.8V正常,PL701上测+1.05VS_VCCPP无电压,PU701(A5=DD RT8209BGQW RT8209AGQW)的开启是SUSP#由EC发出正常高电平,已经有2.7V,换个RT8209(A5=DF)不装CPU时电压有了1.08V正常,不装CPU时电感后端的二极体值是0.023,装上CPU后二极体值是0.003 (我换了个好的CPU上去测量是0.01左右的二极体值)原CPU有99%的几率被高压烧坏。装上CPU后测得此电压是1.056V,很标准。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2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3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4

  有了正常的+1.05VS_VCCPP以后,PU701就会发出高电平的PG信号:VCCPPWRGOOD,送给PU601作为开启+VCCSAP的信号,这时测PL601上电压已经有了标准的0.9V,至此除了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之外,其它电压都已经出齐了。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5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6

  下面的工作就到换桥和换U了。换桥,待机一样的0.026A正常,电流一样到0.6A左右,CPU供电无,PU901 ISL95831 7脚 VR_ON 3.3V正常,换U也是一样的效果,量一下SVID看看,先测量芯片4脚SVID_SDA: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7

  拉宽后看到每个段是这样: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8

  再测量芯片6脚SVID_SCLK: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29

  拉宽后看到每个段是这样: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0

  很标准的时钟味道。

  再测量芯片5脚SVID_ALERT#: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1

  从触发后就一直处于高电平1.07V的状态,不正常,正常是应该有下拉的动作的,从以上波形分析应该是有了SVID的动作,至于是否有效未知,刷BIOS看看,刷完BIOS效果一样,拆除95831芯片24脚PROG1上连接的PR943 590_0402_1% 测量阻值是1.68K欧,图纸上标示是590欧,怎么相差这么大?不过请放心这是控制输出电流两相总共54A的,符合这款的设计,这时CPU供电是1.096V就是论坛说的VBOOT=1.1V,起码说明外围元件没问题,问题出在芯片或CPU身上,极有可能是95831的VID模块坏,订95831芯片回来试试。芯片回来后装上,触发上电第一次是要重启一次的属正常现象,电流直上到1.3A时亮机,从触发到亮机时CPU核心供电的变化是1.16V--1.14V--0.79V。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2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3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4

  在钽电容C115上测得的+VGFX_CORE 集显供电的变化是:1.01V-0.45V。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5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6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7

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 图38

  至此,联想Y470笔记本无法开机插电大短路故障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何轶麟)提供

情殇,千年绝恋 + 5 + 5 精品文章

网友:
很细心写贴真的值得赞扬, 进水机大电流一般主供电19V电路出现问题, 南桥出现问题相对比较少,

网友:
設備666.應該是有錢人!

网友:
设备牛逼,楼主技术更牛逼 。

网友:
Y470短路论坛一大把,但是这篇教程修出了一股清流,,,,看完感觉由衷的佩服

网友:
工具一流,技术精湛,分析透彻,赞

网友:
这图文并茂的,真叫细致呀,曝光同行就不合适了吧!

网友:
楼主写这个帖子费了不少时间哦,感谢分享

网友A:
上家的胡乱维修导致问题扩大了数倍,也不至于烧桥烧u。

网友:
设备不错,看着有点眼馋,技术更没的说,思路清晰,很少能看到这种好贴子,真心赞个,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多说 直接加分   这是我见过 写的做细致的 帖子了

网友:
感谢提供精彩的图文并茂文章, 加分了 。看到有波波修机, 真是令小白羡慕不已。

网友:
技术高超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帖子 楼主牛啊 我去给你学徒吧

网友:
赚的都是辛苦钱,这么难修的二修机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y470短路问题确实很多,比如风扇背面那个管子

网友:
很细心的帖子。楼主的维修设备很精致

网友:
这贴,坐等精华,给大佬打call

网友:
很有耐心,不过这个Y470应该老的笔记本电脑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  写这么多了楼主很用心啊  写这么多了

网友:
讲解的到位。加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示波器真大气。。。。。。。。。。。。。。。。。。。

网友:
一般这机器就风扇上面的电容烧了

网友:
厉害,非常厉害的帖子,必须点赞

网友:
屌   真就是专业户哦

网友:
有耐心  有经验  维修就有方向   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版主必出精品

网友:
設備666.應該是有錢人!設備666.應該是有錢人!

网友:
楼主能插一些电路讲解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的胡乱维修导致问题扩大了数倍,也不至于烧桥烧u。

Y470短路论坛一大把,但是这篇教程修出了一股清流,,,,看完感觉由衷的佩

网友:
请问楼主Y470修好之后Q407一直没装上去吗?

网友:
路过,学习中,楼主,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环境一流设备一流技术一流,赞。

网友:
这帖要是给笔记本主人看到了,你店可能不保,因为笔记本主人会去找以前维修的店,然后就是同行来砸你的店了.这时就看哪家店的人多了.

网友:
楼主够仔细,赞一个仪器不错,上家肯定是个二货。

网友:
上家不是三扳斧的师傅。。。。。。。。。。。。。

网友:
虽然Y470这个问题是送钱的,但是楼主洋洋洒洒写了那么多,得支持

网友:
大神示波器用的溜哦。。。。。。。。。。。。。。。。。。。。。。。。。。。。。。。。。。

网友:
我是来看秀波波的,这机子可以说修烂了,只要给钱都给修。

网友(2020-03-19):
修复这些问题,需要很大的耐心呀

网友(2020-11-17):
高难度呀 楼主 这个写的真仔细  有味道

网友(2023-01-06):
技术不错! 这么复杂的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2023-02-16):
太详细了,工具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