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无服务 高通版

楼主(2018-08-21):
属于返修机 上次拿来是小电源有问题 几分钟内信号跳的很不稳定。决定拆开基带电源看看 把下面4个脚连上 然后换了一个基带电源 。   串联起来 中间再接一个2.2k电阻。 接着开机看看 试了 半小时 没问题交差了

网友:
楼主串电阻加飞线是什么原理?

网友A:
S5 1V供电阻值被拉低了电压达不到了,借1.8V电压需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也可用1K或10K。阻值特别低的一般救不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 1V供电阻值被拉低了电压达不到了,借1.8V电压需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也可用1K或10K。阻值特别低的一般 ...

好的,谢谢